lm358电路的功能分析

楼主(2009-03-26):
我是个新手,请大家帮帮忙,帮我分析一下:
分析P1口对LM358的输出影响,并从理论上分析该电路结构与功能。

网友A:
51的IO口输出高电平是靠内部的上拉实现的

上拉电阻比较大,而且数值不确定,所以这个电路行不通。

电路的目的是想用IO口实现DA转换功能。

楼主:
上拉?

上拉电阻用的是5.1K,不在这张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