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工作状态的判断?

楼主(2009-03-28):
我想知道三级管工作状态的判断?饱和区,截止区和放大区的判断?最好有数据帮我理解``一个刚学者的迷惑````

网友A:
看三极管的工作曲线图呀。判断的条件是β*Ib是否大于Ic

网友B:
re

你不是在群里发言的人吧。
看书是最好的方式,别指望在论坛里能“学”到东西。
你有基础以后,论坛是用来交流,摩擦火花的地方。

如果你真做了,你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

网友C:
应该看发射结与集电结是正偏还是反偏.

Ube>0.7v,Ubc<0为放大状态;Ube>0.7v,Ubc>0,实际上Uce<0.3v为饱和状态;Ube<0.7,Ubc<0为截止状态;Ube<0,Ubc>0.7而且Uce>0.3v为倒置状态.
以上为三极管为NPN型硅管,若为锗管则把0.7v换为0.3v,若为PNP型则与上面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