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3-30):
(无正文)

楼主:
意法仙童的资料上都是这个图,晕!

谢谢awey版主。。。

楼主:
不对啊,两家公司均强调了这个问题:

仙童这么说的:
To improve transient response. If large capacitors are used, a high current diode from input to output (1N400l or similar)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protect the device from momentary input short circuit.

ST这么说的:
Against potential latch-up problems.

不过还是没能弄懂究竟是怎么回事。。。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啊。。。

网友A:
上面说的是输出对输入接保护二极管

前提是输入会短路或输入电压会降得比输出更快时才加。

网友B:
没必要,IC里面本来就有这个了

网友C:
防止不对称的损害

网友D:
防止反向脉冲信号

防止反向脉冲信号,若有则可直接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