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30):
做了个可控电流源,当控制信号为正弦电压时输出正弦的电流信号。
我做了试验,如果将电流源的输出端接在纯电阻两端时(正弦电流信号作为输入),测得电阻两端的电压信号是个与控制信号完全一致的信号,且性能良好;但是当我在回路中再添加一个小电感(8.71mH)时,同样用一个正弦电流信号(2Hz以上)作为输出信号,测得回路的电压是个畸变的电压信号。可是当我把输出电流信号的频率降为0.5Hz或者更低时,则在回路中可测得一个比较好的电压信号。
我知道,电流信号在RL电路中会有一个延时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畸变。上来请教一下。
高手请接招阿!

网友A:
VL=Ldi/dt

你的电源电压要原大于这个数值才行。
另外,测电感的电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你要的是电流,应该测电流。

网友B:
最好把具体电路贴出来

楼主:
2,3楼

2楼说的对。我在回路中测得电阻两端的电阻也是同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结果说明整个电路的电流都已经改变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因为我的电流是个交流信号,除了这种基于欧姆定律的方法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来测量电流的大小。

3楼,我的电路就不传上来了,因为我觉得用处不大阿。这里只是研究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