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反比例放大与正向放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30):
如题,运放的反向比例放大与正向放大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首先,相位不一样;其次,输入阻抗不一样;再者,共模电

网友B:
老生常谈的问题

输入电阻、共模电压

网友C:
Re:

正相输入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对共模信号抑制比能力低。
反相输入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对共模信号抑制比能力高。

网友D:
A 的值不同

一个可以小于 1 ,另个只能大于等于 1

楼主:
4楼

对于这些个名词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它们的作用就算不懂了。比如说运放的输入或者输出阻抗高,那么这个“高”它就意味着什么呢?还有这个巩膜抑制比的问题也是。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多做点实验什么的,理解一下这些基本概念再玩

还有找一些书多看看,别人的分析方法和基本概念。否则别人给你说了半天你也很难理解。

网友E:
输入阻抗高的作用

和前级电路匹配,电路的接入不影响前级电路,可以获得前级提供最大的电压
阻抗高了,但抗干扰能力就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