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直电容和二极管保护问题。

楼主(2009-03-31):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中C1 为0.01uF ,用来隔直,但是交流信号也很难通过呀,计算一下对交流几十赫兹的信号容抗也有几百k.总感觉有问题,谁能解释一下?

另外AD736手册上说满量程200mv,图中保护二极管对输入的限制应在约-5~+5V之间,不知AD736最大输入是多少会损坏?如果超过200mv ,输出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
隔直其实是隔低频

看你需要多低的频率, 很多场合的频率下限远高于几十赫兹
几百 kohm 正常, 后面的电阻上 Mohm, 再往后是运放同相端

楼主:
误差很大

这个电路是测量有效值的,如果要测低频信号的有效值,岂不是误差很大!比如市电电压。

网友B:
那个保护二极管好象是一种防范性

即避免大量程输入时,接到小量程输入上。

楼主:
量程

没有做过试验,不知AD736是否能够承受200mv以上电压

网友C:
电源反了吧

从+5V接2个二极管到-5V?
电源好点,管子烧了。
管子强点,电源烧了。

网友D(2013-10-09):
引用 网友C:
从+5V接2个二极管到-5V?电源好点,管子烧了。管子强点,电源烧了。

怎么这么幽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