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看步进电机控制器MTD2009J不能控制的原因在哪?

楼主(2009-03-31):
我想使用MTD2009J驱动两台两相的步进电机,它的相关资料请看附件.
  我的接法基本上是按DATASHEET的应用图接的,DEC=ENA=0;VCC=Vmm=5V(Vmm也用过12V);Vref=0.5V;Rs=1;Rt=20K;Ct=1000p.PHA用手动方式搭接高电平或是地,以选择输出相位.但在我的实验过程中始终得不到相应的OUT+或OUT-端的电压/电流输出,这是为何,同时我有如下几点疑惑:

1.细分在我这里可以不用,主要是为节约成本,省下一片ADC,但按理说,不细分也不应该影响整步控制;
2.Vref端为参考电压输入端,在其应用参数中标明电压不能高过1V,而另一分应用资料中控制逻辑却并没有标明其细分参考电  压在1V以下;
3.RsX端从其内部框图看应该是电机的电流取样电阻,当电流大于其最大值时与Vref端在运放中进行比较,应该是保护电路之 类的,但它的R/C端又接了阻容,看样子好像是要输出单稳触发电平,而这个电平持续时间又由R/C的值控制,那么,此功能在没有过载的条件下应该是没有用的,只要能满足RS上的电压不超过Vref就不会影响片子的正常输出.
4.从内部框图看,是两个半桥电路,是三极管作的开关,这种情况可能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半桥无法正常输出,我接了电阻,不论是桥间还是单个半桥对地,均试过,确实没有电流流过的迹象,因为电阻端电压始终为0.
5.步进电机驱动的脉冲宽度,在这个片子上没看到有什么参数设置,那么这个宽度应该是用户自己设定了,可以不用考虑控制时序问题,直接给PHA控制相位,输出应该直接反映输入状态才对,但没有.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31173953807.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