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功功率测量

楼主(2009-04-02):
我现在测有功功率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根据理**式求出有功功率P,然后根据COS=P/U*I算出角度后跟标准功率因素角比较,算出一个补偿角度,然后加上这个补偿角度后计算COS和P。

但是我发现当电压电流改变后这个补偿角度也发生变化,这该怎么处理啊?烦!!

大虾们是怎么精确测量有功功率的?谢谢!

网友A:
同时测量I和U,然后相乘,再积分,然后对时间求平均就是有用

楼主:
RE

那是理论上测得的有功功率啊,但是由于RC会使电路有延时,会有一个角度差啊。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角度差会随着电压电流不同改变啊

网友A:
我晕,难道按照理论去测量会错??

网友B:
呵呵

楼主已经把课本只是忘掉了吧!!!

网友C:
AD8362

均方根功率检测

网友D:
计算角度的只适合标准的正弦波与线性负载

网友E:
是的,计算角度的只适合标准的正弦波与线性负载,2楼正解

同时测量I和U,然后相乘,再积分,然后对时间求平均就是有用功率啊

真正的有功功率、真有效值,必须得用微分积分的方式获得。

楼主:
RE:computer00

同时测量I和U,然后相乘,再积分,然后对时间求平均就是有用功率啊

这是没错,不过是一定要同时采样的电压和电流相乘再积分才行啊

实际测量的时候即使输入的电压和电流夹角为0,但是存在延时电路就会使得采样时电压和电流不同步啊。
比如我一个周期各采样100点,理论上只要(∫v*i)/100就可以,实际上就可能电压采样的i点和电流采样的i点不同步,相乘再积分就有个角度差啊!

不知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D:
用速度较快的AD,i和v的采样可认为是同时的

如果你的精度非常高,那就用两个AD同时采样

网友A:
角度差小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忽略了啊。用两个ADC同时启动就

网友F:
看看ATT7022B的资料,或许有点启发哦........

楼主:
RE:

我现在采样U和I就是两片AD级联同时采样的啊。角度差不是因为采样引起的,而是由于前面的一些滤波电容延时所引起。

我现在用的是软件补偿的方法补偿这个时间差,但问题就是这个时间差会随着电压和电流变化,能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吗?

(输入的电压电流通过运放、电阻电容、二极管之类的器件就进AD了,互感器的角度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A:
不用滤波了呀,可以直接采样。

网友G:
ATT7022中的计算方法好象不对噢,不知道是不是手册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