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的阻值咋这么大?

楼主(2009-04-07):
刚才实验了一下光电开关的性能。就是那种把一个LED和一个光电三极管做在一起、中间有条缝的东西。
测试电路见附图。
测了3个不同型号的,每个型号取一个,结果:有一个是22K,一个125K,一个200K!
居然要上百K,这个阻值也太大了吧?我看网上说一般是20到30K的。是不是我给的照明电流太小了?

楼主:
补充:我是测A、B两点的电阻。

网友A:
那玩意儿有点类似于“电流源”,不能这样测地,测了也没

网友B:
有两个原因

1:发射端驱动电流太小,可以参考数据手册来调整
2:输出不能直接驱动负载。要加驱动电路才可靠

网友C:
唉... 3楼正解

不是这么测的,用万用表测的话和你的万用表档位、灵敏度等很大关系
你要是用1M欧档去测,还可以测出无穷大来

楼主:
那应该怎么用呢?

看来我对光电开关的理解有错误啊?
我本来是想如下图这样,用单片机来检测有没有光。
即:无光时A、B之间断开,低电平。有光时A、B之间相当于一个电阻,高电平。
不知这样的话可以么?
我希望电路尽量简单。而且,由于是工作在密封的设备里,所以不会有杂光的干扰。
多谢指教!

楼主:
6楼那种用法可以么?

期待指点!

网友A:
电阻太大,10K即可。

网友D:
一般用上拉电阻的,那个东西放到下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