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可控硅控制电磁泵很不稳定,电磁泵有什么特别吗?

楼主(2009-04-09):
(无正文)

网友A:
电磁泵比直流电机的火花干扰更严重

电磁泵主要呈现电感性,而直流电机主要呈现电容性。

网友B:
直流电机是容性?

电机里不是线圈吗?怎么会呈现容性啊,请2楼详细说说吧!

网友A:
直流电机的容性

电机里的线圈当然是电感。容性来源于电机转子的机械惯性。

从转动定律知道,力矩M等于转动惯量J与角加速度dω/dt的乘积,即
    M = J*dω/dt
在直流电机中,角速度ω与电压v成正比,力矩M与电流i成正比,所以上述关系反映在电路上,就是 i = C*dv/dt,这正是电容的特性。
以上是一种简单化的分析,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

电机启动时会出现很大的冲击电流,随着转速的增大电流逐渐减小。这也是电容性的表现。

网友B:
原来是这样

又学了一招呵,多谢TUWEM了

网友C:
谢谢4楼tuwen大侠

学习了

网友D(2011-03-31):
原来如此啊 哈哈。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