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电感的磁芯饱和计算问题

楼主(2009-04-09):
小弟要缠了一个电感,用的磁芯是镍锌铁氧体的圆柱形磁棒,规格是10*50(直径10mm,高50mm),磁芯的初始磁导率为600, 饱和磁通密度为450mT, 导线内电流3A,电流频率为40KHz, 请问绕多少匝就可以使磁芯饱和?电感的形状为T型(两段导线从中间开始,分别向各自两端同向缠绕在磁芯上,然后将中间的两个抽头连在一起),三段电感中任意两端电感值相等。 我绕了30多匝,但是通电后电感就冒烟,估计是磁芯饱和了。小弟是菜鸟,对磁学一窍不通,请高手将计算公式写一下,不胜感激。还有个问题,如果将两个10*50的磁棒用502胶粘结起来变成10*100的磁棒,再绕通电导线,会影响磁芯的哪些参数,影响有多大?

网友A:
冒烟不是磁饱和造成的

是导线太细,电流太大。
磁棒要饱和,太不容易了,需要很大的电流才行。

“如果将两个10*50的磁棒用502胶粘结起来变成10*100的磁棒,再绕通电导线,会影响磁芯的哪些参数,影响有多大? ”
当然影响长度。导磁率和饱和磁通密度几乎没有影响。在接缝处如果缝隙较大,会有少量漏磁,但对开放磁路的磁棒完全可以忽略。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

非常感谢Maychang前辈的意见。不过导线我用的是0.9mm的漆包线,电阻测量是0.12欧,功率损耗大概只有1W,所以我感觉不像是导线发热的问题。继续求助,希望各位高手能给出加棒形磁芯后磁场强度的计算公式。

网友B:
公式

B=NIu/l,u为有效磁导率,l为有效磁路长度,N为线圈匝数,I为电流,必须保证计算出来的B小于饱和磁感应强度

楼主:
非常感谢4楼的兄弟

非常感谢

网友C:
SW 电源使用 NXO

直接用导线不好么?用NXO 的磁材耗费成本

楼主:
回6楼

谢谢6楼的意见。不过,首先用的不是NXO,用的是棒形磁芯。其次,通过电感的电流是MOSFET逆变出来的高频交流电,直接缠成螺线管的形式会使频率升高很多,而且电压的幅值很不稳定。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如果MOSFET逆变出来的波形不是十分完美的正弦波,而是带少量的谐波(半边十分完美,半边过0处有微量的平波),会不会造成电感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