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与数字地

楼主(2009-04-09):
设计的一块电路板,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最后两个地通过一个电感相连起来,后来测量模拟部分产生的特定波形,波形毛刺多,后又将连接模拟地与数字地的电感直接换成导线连接,再次测量同一点的输出波形,波形中混入的毛刺明显减少。很多教科书中都是介绍模拟与数字地通过电感相连接,为啥反而会效果更差,会不会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噪声呢??

网友A:
earth

should be 连接 A 的 ground
 D 的杂波要通过 L 阻断

网友B:
跟你测量时接地点的选择、模拟部分的电源滤波等都有关的

网友C:
首先必须得说的是,没有谁说必须得必须单点接地。要根据你信号的频率来看,尤其是对于高频信号,更强调的是就近接地。

网友D:
采用单独的地线层绝对比地线分割效果好

网友E:
地分割用磁珠或者电感连我是吃过大亏的,

所以现在都是一块完整的地才是正道。

网友F:
3.3V说得对,

一般情况,完整的地平面,比什么都重要。
当然,要根据具体情况,地平面根据模拟与数字电流情况作一下局部分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