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4与7405有啥区别?

楼主(2009-04-15):
7404 TTL 六反相器
7405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不开路与开路有区别吗?我不知道它们分别用在什么场合,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开路,你可以上拉到更高的电压,比如24V,实现电平转换

也可以做功率驱动,比如驱动一个12V、24V继电器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