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参考下电源太高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电源供电有可能是12V~30V,但是负载不能超过18V,我在电源那加个18V的稳压管是否可以?

网友A:
简单地加稳压管不行

稳压管必须串联电阻限流。而串联电阻可能会影响正常工作的电压。需要计算一下串联电阻可以取值的范围,不影响正常工作并且稳压管可以承受才行。
可以考虑用一片7815之类。

网友B:
要是电压比15V低怎么办

他的电源供电是12V~30,小于15V怎么办啊!

网友C:
先Boost升压,再降压

网友D:
加个稳压管

看你的负载有多大,加个稳压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看负载

同意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