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几个稳定性比较好的电阻、电容品牌?

楼主(2009-04-16):
如题,最近做了个保护电路,如果产品化时,对各器件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芯片的品牌比较好找,可是电阻、电容、二极管就难到我了,各位前辈,请帮帮我,推荐几个牌子。
电容是无极性的,47uF/25V

网友A:
品牌不太重要,关键看材质。

电阻台湾的贴片电阻厂商大毅、国钜等都比较不错。
电容的材质影响其温漂特性:C0G>CH>JB>JF>X7R>X5R>Y5V。具体可看下TDK的datasheet。
二极管的就更好找了diodes,vishay,rohm等,至于稳定性方面主要看它规格了。

网友B:
TDK电容好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