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09-04-16):
请教个电路,书上说它可以关断高压脉冲,却可以通过小的正旋信号:

请分析下
1.  A点加入正负60伏的脉冲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2. 如果改成0.3V P-P的正旋信号,电路输出是什么?

网友A:
分析结果

1.  A点加入正负60伏的脉冲,电路输出正负0.3伏的脉冲,正负脉冲被箝位。

2. 如果改成0.3V P-P的正弦信号,电路输出基本仍是0.3V P-P的正弦信号。

网友B:
好象不是关断而是钳位

网友C:
详细过程?

能不能请讲详细过程,不能很好理解结果。

网友D:
输入0V时,二极管桥右点0V,输出0V.
输入+60V时,二极管桥下点59.3V,左下二极管通,其他关断,输出被20K电阻拉到0V.

输入4.3V,二极管桥下点3.6V,二极管桥右点4.3V,但有肖特基二极管,被拉低到0.7V。输出0.7V。

输入0.3V,二极管桥下点-0.4,二极管桥右点0.3V,输出0.3V。

不知楼下可否同意。

网友E:
不太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