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

楼主(2009-04-17):
汽车音响常识(一)一、音响
所谓的音响就是能在一定空间,利用一定的设备再现音乐厅等场所的音乐会、歌唱会的乐器声和歌声等。由于我们所处的空间与音乐厅等所有音乐场所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我们的设备都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要想尽量“原汁原味”再现音乐是件不易之事,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通过我们把音响设备简称音响。
大家知道人的耳朵听觉频率可以从20HZ到20KHZ。它的下端次声波和它高端超声波是听不到的。人们把20HZ到20KHZ之间的频率划分为几个区,如高中低三个区,随着人们对音乐要求不断提高,已不满足这种简单的划分。由于各个区域的习惯不同,划分标准有所不同。
标准划分
16HZ-60HZ为超低音 60HZ-250HZ为低音 250HZ-2KHZ为中音
2KHZ-4KHZ为中高音 4KHZ-6KHZ为高音 6KHZ-16KHZ为超高音
四分频划分
20HZ-200HZ为低音 200HZ-2KHZ为中音
2KHZ-6KHZ为中高音 5KHZ-22KHZ为超高音
现在人们将低音进行更细的划分,来满足对低音的要求。将200HZ以下声音纳入低音区这个范畴。将80HZ以下声音为重低音。将60HZ以下声音为超重低音。
为什么要进行这些划分?因为我们的设备不可能在整个听觉区都有良好的表现,如低音喇叭不可在中高音有很好的表现,只能让它工作在低音区,才发挥最大作用,又便于我们调控。由于人耳不同频率的声音感受灵敏度是不一样的,频率越低,灵敏度越差,而频率很高时也会下降。人耳对1.5~4KHZ声音的灵敏度最高。如两个频率为1000HZ和100HZ的声音,当声压级都在40dB时,我们会感觉到1000HZ比100HZ的声音要响得多。若要想听到这两个频率一样的声音,则要把100HZ的声音提高到51dB,这样就很有必要对低音和高音进行单独处理。
右边是一张一些声源的频谱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很多乐器其发音基频能延伸至20HZ。而爆炸声、撞击声、雷声等一些低频份量很大的自然声音都在60HZ以下(超重低音)。因此超重低音在现代音响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很多场合要依靠足够的超重低音进行气氛的渲染,有意识的将超低频声音适当加以夸张是非常必要的。
二、音频均衡器(等华器EQ)
两段均衡器只有两个均衡点,一般是控制在150HZ和10KHZ左右。三段均衡器在2.5KHZ左右增加一个控制点。以三段式均衡器为例,高频可在中心频率左右6KHZ-15KHZ的范围内进行预置。中音可在中心频率1KHZ-4KHZ左右的范围内进行预置。低音可以在中心频率60HZ-250HZ左右的范围内进行预置。十段均衡器有32HZ、64HZ、125HZ、200HZ、500HZ、1KHZ、2KHZ、4KHZ、8KHZ、16KHZ。三十一段均衡器在1/3倍频处设一个控制点。在20HZ到20KHZ的十个倍频共31个控制点。
音频均衡器的基本作用只有两个:
(1)是对音源和设备的缺陷进行补偿。所谓的补偿,就是要使整个音频带平直为目的,哪少加哪,哪多减哪。对音频进行补偿时,要找准音乐毛病所在,对症施治,否则越弄越糟。
(2)是对某些音乐改善它的某些乐器或整体音乐基调,制造一些人为染色。如音乐定音鼓份量少点,声音有点发软,只要在150HZ-250HZ的频段内选一合适的频点,适当加以提升就可。
我们要可以比较形象地将整个音频范围分成四段。分别是基础段、力度段、感情段和色彩段,所对应的频率范围是150HZ以下、150HZ-500HZ、500HZ-6KHZ和6KHZ以上。
150HZ以下,尤其是80HZ以下的声波其方向性很小,在播放音乐时,产生像软地毯一样的效果,将整个听音环境的地面铺满,很松驰。如果系统中的低频段有所欠缺,则基础不牢,整体感就会发硬,发紧。
力度段由于包含了低音打击乐能量最强部分,同时也是多数乐器及人的低音、低中音区。这部分的能量少了就直接导致一种有气无力、没有底气的感觉。但这一部分也不能太多,太多了将使声音发涩。
感情段包括了乐器中的中、高音区及人声的高音基础。这一频段的音乐方位性较强,如果这部分太少了,就会使整个声像定位发虚,使音乐缺乏表现力,缺少感情。但这一部分绝对不能多,只能平直为度。由于人耳对这段的频率听觉最为敏感。能量多一点,就像多了很多,使人声的亲和力和善良性减少了,给歌唱家一种声嘶力竭,不近人情的感觉。
色彩段包括了全部乐器,人声高音区及泛音部分。在回放音乐时,使音色变润,充满着一种空灵的感觉,赋予音乐具有一种飘渺的神韵。但也不能太多,否则导致音乐虚化,声音不实。
也有人分为6段:
1、16HZ-60HZ,超低频段。它能给音乐强有力的感觉。但过多强调该频段,会使乐声混浊不清。
2、60HZ-250HZ,低频段。该频段包括了节奏声部的基础音,改变该段会改变音乐的平衡。80HZ附近频率在高响度时给人强烈的声场刺激,而且不会使人不舒服。100HZ-2500HZ频段可影响声音的丰满度,适当会使声音圆润甜美,但过多会引起乐声混浊,增大疲劳感。
3、250HZ-2KHZ,中频段。该段包含大多数乐器的低次谐波,提升太多会出现电话样音色,明显衰减会使声音缺乏力度感,感到单薄。提升500HZ-1000HZ频段会使乐器声变为类似喇叭声,提升1000HZ-2000HZ频段会发出金属声。
4、2KHZ-4KHZ,高中频段。提升该段会掩蔽话音,导致话音口齿不清。该段是人听觉最敏感区,衰减不宜过多以免降低明亮度。提升过多,易引起听觉疲劳。
5、4KHZ-6KHZ,高频段。该频段为临场感觉段,能影响人声和乐器声的清晰度。提升该段使声音明亮突出,该段响度过大,会产生使人难忍的刺耳声。
6、6KHZ-16KHZ,超高频段。该频段给人清新宜人之感,能控制声音的明亮度和清晰度,该段提升过多使声音发毛。
以上几点搞清楚了对我们今后的汽车音响调音很有帮助。
三、等响度控制(LOUD)
等响度控制是一种带补偿的音量控制器。它能补偿人耳在不同音量情况下对频率特情的主观差异,使音量不论开大开小,听觉感受只是声音的响度发生变化,而其频响不变。
声音的响度与声压有关。一般情况下,声压较高,响度也越大。但人耳对不同频率声音的响度主观感觉是不同的。在音量较低的情况下,总是对中音比较敏感,而对低音和高音的比较迟钝,而且音量越低,这种情况越显著。
四、功率放大器(功放)
功率是不能放大的,我们所指的功率放大是将音频的功率进行放大,它要消耗大量的电能。它是一种换能器,把12V直流电能转换成音频电能。
额定功率:指音响单元在一定条件下(频响、失真)所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对功放而言,就是最大连续输出功率(额定功率)。对音响而言,就是它的最大输入功率。功率单位为瓦(W)。它是功放音箱搭配的依据。功放瞬间最大的输出功率为瞬时最大功率。它是连续输出功率的二至四倍。有些器材用瞬时最大功率来表示。选择时要特别注意。
功放的种类和特点:功放有A类、AB类、D类之分。
A类功放:输出功率较小,耗电量大,但失真小,比较少用。
AB类功放:输出功率大,耗电量中等,但失等比A类大,目前我们大量使用这类功放。
D类功放: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型功放(数字功放)。它最大优点是功耗极小。它通常采用耐二次击穿、开关转换效率极高的扬效应管。效率可达90%以上。(普通A类和AB类功放的最高效率不超过50%)这就音响着耗电小,散热要求低,易集成化大批量生产。另一优点是失真小,转换时间快,瞬态反应快、精确,特别适应于爆发力要求较高的重低单功放,在汽车音响里有取代其它功放的趋势。
五、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反应了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之间的效率传输关系。当电路实现阻抗匹配时,将获得最大功率输出。反之得不到最大功率输出,还可能对电路产生损害。如扬声器的阻抗远小于功放的输出阻抗,会使功放处于过载状态,而损坏功放。如扬声器的阻抗远高于功放的输出阻抗,会使输出电压升高,不利于功放工作,产生失真,还将使功放过电压而损坏。
任何一个电路都由电源、电源内阻、负载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