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类放大器

楼主(2009-04-17):
目前在音响中所用的放大器,常用的是A类或者AB类功率放大器,这属传统放大器。近年来,有一种新技术,它利用功率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在音响领域的应用就是数字功率放大器,也称D类功率放大器。与传统模拟功率放大器相比,数字功率放大器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1、采用最先进数字处理技术20bit的字长,可精确还原音频信号,使得无论声音细节还是轮廓都得以完美再现。2、具有极高的效率,功率转换效率高达90%,具有传统模拟功率放大器无法比拟的高效节能性,从此改变在人们心目中音频功率放大器笨重、耗电、体积大的印象。3、寿命长,在高效、低功耗、数字化电路的共同作用下,使功率放大器可靠性、安全性大幅度提高。4、瞬态响应好,它不需传统功率放大器的静态电流消耗,能量几乎都是为音频输出而储备,加之无模拟放大、无负反馈的牵制,故具有更好的“瞬态响应”特性,令声音细节重放更丰富。5、整个频段内无相移,声场定位准确,采用数字滤波器等技术,将输出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计得较高,从而保证在20Hz~20kHz内得到平坦的幅频特性和很好的相频特性。6、抗干扰能力强,数字功率放大器是工作在开关,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使音质更纯净透彻。

  T类功率放大器的功率输出电路和脉宽调制D类功率放大器相同,功率晶体管也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效率和D类功率放大器相当。但它和普通D类功率放大器不同的是:1、它不是使用脉冲调宽的方法,Tripath公司发明了一种称作数码功率放大器处理器“Digital Power Processing (DPP)”的数字功率技术,它是T类功率放大器的核心。它把通信技术中处理小信号的适应算法及预测算法用到这里。输入的音频信号和进入扬声器的电流经过DPP数字处理后,用于控制功率晶体管的导通关闭。从而使音质达到高保真线性放大。2、它的功率晶体管的切换频率不是固定的,无用分量的功率谱并不是集中在载频两侧狭窄的频带内,而是散布在很宽的频带上。使声音的细节在整个频带上都清晰可“闻”。3、此外,T类功率放大器的动态范围更宽,频率响应平坦。DDP的出现,把数字时代的功率放大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高保真方面,线性度与传统AB类功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A:
class-d老掉牙的技术了,

当初收到器件的限制达不到好的效果没有发展开来,现在为了降低功耗不得不再次放到桌面上来。 音质方面,没有上面描述的那么好,包括t-path公司(据说现在被Ti买下了)的芯片,根据我对某款Class-T芯片评估板的试听的映像,音质效果也就是一般般。由于没有引入负反馈,所以对电源纹波比较敏感。瞬态响应也会因为输出滤波电感所影响。

网友B:
音频DPP数字功率处理基本工作过程是什么?

告诉大家DPP数字功率处理的基本工作原理,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