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简单实用方法测量直流输入和输出阻抗的大小

楼主(2009-04-17):
直流输入输出阻抗测量问题诉求

最近接到一个任务,要求对一资料里电路图5-13进行验证,该电路如下,要求输入信号为正弦波2~12KHz,+12V供电
由于该电路资料没有说明电路元件参数,需要检测该电路各电阻的变化对输入输出直流阻抗和电压的影响。
开始之初就遇到以下问题,无从下手,请大家帮忙解决:
1. 如何通过简单实用方法测量直流输入和输出阻抗的大小
2.该电路电容、电阻参数如何确定。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723758244.jpg

网友A:
把C1 C3去掉。

测量方法有很多。一个电压表和一个电流加一个大阻值的电阻就能搞定。

注意电压表的内阻。

网友B:
:

1,输出幅度平稳的音频信号源,毫伏表。
2,连接被测电路,用信源内阻导出被测电路的 Ri
3,连接负载,测量被测电路的输出电压
4, 用电压变化来导出被测电路的 Ro

网友C:
纠正一下:对直流来说只有“阻”,没有“抗”

    最近好几个帖子都询问“直流阻抗”方面的问题,不得不纠正一下。
    r+jx叫做阻抗(其中r是“阻”,jx是“抗”),对于直流来说,因为频率等于零,所以jx要么等于零(电感),要么等于无穷大(电容)。
    所以阻抗一定是对交流信号来说的。

楼主:
能否采用电压:电流来求输入输出阻抗

谢谢,我这是正弦波信号输入,能否采用输入信号电压:电流来求输入或输出阻抗

网友D:
回5楼

能够工作到12kHz的交流电流表,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