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的问题

楼主(2009-04-18):
如下图是我在实际中遇到的电路
两路输出控制继电器,不同点是其一有一LED指示,另一个没有,出现的问题就是带LED指示的那个继电器有时不能吸合,
我觉得是因为有LED分流了导致的,那.......
按LED压降2V算,(VCC=24V),PNP饱和压降忽略,则R4上的电压应为24-2=22V,这一路的电流应为2.2mA,难到仅差这点电流就不行?
以前用继电器时只知给到额定电压就行了,从没注意电流,
24V是有足够的电流供应能力的呀.
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家说说吧.

网友A:
=_=

管子是不是没饱和,我觉得去掉R3试试呢!

继电器反向电动势挺高的,不知道会不会把你的小LED弄坏了。

网友B:
I/O接哪里?你不会告诉我是接单片机吧?

楼主:
I/O接LM324的输出

继电器线圈并有二极管的,只是没画出来.

网友C:
有时不能吸合?

理论上电路是可行的  要看看有没管子有饱和 或是否跟你的三极管有关系

网友B:
继电器坏了

网友D:
检查电路

I/O端与输入电路断开,用一根导线将I/O端对地短接,继电器应吸合。如不吸合或吸合的不好,可测量三极管的压降,管子是否深度饱和。断电再检查继电器阻值,和其他继电器是否一样。检查阻尼二极管,看反向电阻是否减小,更换可疑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