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导通的条件的疑惑

楼主(2009-04-23):
新手上路,最基本的问题还不是很明白,望各位指教.三极管导通的条件是不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如果是的话如下条件的三极管是否导通呢?如果不导通原因是因为集电结未导通还是由于Ib=-2mA的关系?换成场效应管可以吗?谢谢!
Vc=3V,Vb=2.6V,Ve=0V,Ib=-2mA

网友A:
:

为什么不直接说明是 PNP NPN 呢?用基极电流疑惑人玩?呵呵

楼主:
抱歉...忘了...

一直在想导通的事情,把最关键的忘了,是NPN型的

网友B:
三极管导通的条件是不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这是放大的条件

网友C:
NPN的 IB还是负的?

NPN的 IB还是负的?

网友D:
NPN的

在Vc=3V,Vb=2.6V,Ve=0V的条件下,Ib可能是负的吗

网友E:
基极是负电流可以导通吗?

基极是负电流可以导通吗?

楼主:
我用的是芯片

因为我看芯片的datasheet上在高电平时是负电流,所以我就在疑惑在外部如果接三极管的话能导通吗?

网友F:
假定Vb,Vc,Ve表示三极管b,c,e对地电压

又假定Ib为负表示电流流进三极管b极,则:如果三极管正常工作,条件(Vc=3V,Vb=2.6V,Ve=0V)与条件Ib=-2mA是不可能同时满足的。也就是说,满足条件(Vc=3V,Vb=2.6V,Ve=0V),Ib绝对值就远小于2mA;或者,满足条件Ib=-2mA,条件(Vc=3V,Vb=2.6V,Ve=0V)肯定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