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接地问题?

楼主(2009-04-24):
我的运放模拟地接入大地后怎么变成负的了?
在没有接模拟地时,我的输出电压是-0.060V,而接上大地后,输出电压是+0.1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关注

mark一下,是否和静态电流有关系?

你的rf是1gohm的,oh my god!

网友B:
1G反馈电阻

那不是没反馈么
就比较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