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运放自激振荡的问题

楼主(2009-04-25):
我使用过几次高速运放,发现一定要在输出端接>600ohm的电阻才能防止自激振荡。这个振荡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是AD8129的振荡图。

网友A:
自激原因

1. 电源内阻高。  2. 没有恰当的频率补偿。 3. PCB排版不合适

网友B:
是不是相位不对啊

添加了一个电阻  相当于添加了一个零点?

网友C:
输出的负载有容性引起的

网友D:
   估计是由于输出端的寄生电容引起的。串接电阻后可以和寄生电容构成一下较高频率的零点,使运放稳定下来。

楼主:
我也认为比较可能是电容性负载的问题

但是,有两个疑惑我想当不解。
1. 根据运放的DATASHEET,串接电阻大小随容性负载是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基本不会超过100ohm。但我现在要加到约600ohm以上。
2. 观察到自激,一个是在示波器上,这个我能理解,示波器的输入端的等效输入电容。
   但是另一种情况是在运放的输出端BNC接口上接上屏蔽线,另一端悬空并未接上任何负载的时候会自激(BNC接口上不接不会自激)。我的判断理由是自激(>60mA)时电源上的电流比正常工作(40mA)要大。

其实加一个大电阻能工作,但是输出端等效RC滤波器,将我所需要的带宽范围10Mhz降到了600KHz左右。大家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D:
    给运放加个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