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选型

楼主(2009-04-26):
  现在想检测功放的输出电流,作保护用。最大输出电流大约在3A,想通过电流互感器来检测。功放的输出信号在40khz左右。
  能帮忙推荐个型号吗?

网友A:
注意频率

你的功放是甚么功放?是音频?RF?不同的频段电流互感器也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互感器都能"感应"出电流的.

楼主:
功放是放大超声用的,不是音频的

放大的频率信号在40khz左右,能推荐个支持此频率的电流互感器吗?

网友B:
恐怕只能自己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