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用电容问题

楼主(2009-04-27):
做一个低通滤波器,用到了一个0.1uF的电容
可市场上卖的贴片电容均是10%误差的
想问一下各位达人,做有源滤波器你们都用什么电容?
目前从市场上可买到的贴片电容是什么材料的?能用电有源滤波器的设计上吗?
谢谢。

网友A:
做低通滤波器并不需要太高的精度,

只要对截止频率有个基本的界定即可。

网友B:
想要容量相对精确的话,用有机薄膜电容

    该电容也有贴片的,但难购价高,常见小容量贴片电容都是陶瓷材料的。楼主要用到0.1uF的电容,说明滤波器的精度要求应不太高,用陶瓷电容应该是可以满足的,注意选择X7R材料的陶瓷电容即可。

网友C:
做低通没必要用高精度的器件

电容也有高精度的,只是成本比较高。

市场上的贴片电容大多是磁介的,一般1000P以下是高频电容,1000P以上是低频的,做低通无所谓。

网友D:
   风华的X7R料的可以做到0.1uF,耐压100V

网友E:
X7R主要用于电源滤波,精度不高

在设计滤波器时,要考虑电容精度引起的-3dB点的变化。

网友D:
   NPO又没有能做到0.1uF的,我现在都头疼我的滤波器,要33nF的NPO电容,真是贵。。。

网友F:
NPO有能做到0.1uF的,但是个头比较大

我用过一些,TDK的1812的,价格也比较贵,两块多一个

网友D:
之前

之前问过VISHAY的,要4.8一个,1825封装的。老师觉得贵没买。我去市场上去买,结果买到了假的风华电容。气死我啦。

楼主:
请问8楼

NP0是什么啊?是型号?
从哪 儿能买到呢?

网友G:
做低通没必要用高精度的器件.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