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管压降问题

楼主(2009-04-27):
请问N沟道mos管,可不可以把G和D短接后接电源,这样做S极的电压是不是D端的电压?
我这样做,mos管会有0.6V的压降,如果在S端加个50欧电阻后接地的话,mos管压降会有1.2V,请问是怎么回事?
多谢!!

网友A:
这么一接不成了恒流源了?

网友B:
你这样还用MOS管干吗?

楼主:
to

要做个互锁开关,这是一部分,这路电源过来给n沟道的mos管漏极电压和开启电压,想让输出做电路的电源,可以不?

网友B:
DG短接,G与S端要有一个开启电压MOS才可以导通

就象NPN三极管的BC短接,E端的电压比C端低0.7V一样。

网友C:
没意义的接法

楼主:
to awey

多谢,之前这个开启电压不是特别明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