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相助!!!相移问题。

楼主(2009-04-27):
本想做一个二阶低通,不料,感觉异常,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入与输出的波形发生了相移,不知所措,
相位怎么就发生了变化?
怎么调整使其相位关系在180 或 0度?
我想调成这样的原因是:另外的两路输出跟这个电路的滤波电路不一样,相位差也不一样,有相位差音频会相互抵消。

楼主:
pls look at here.

网友A:
不移相不可能的

网友B:
频率远小于截止频率时,相移会小点

网友C:
:

怎么调整都不行

网友C:
:RC 最多60 度

.

网友D:
移就移吧,正常得很。不过那+6V点看上去咋就那么别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