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看一下我的74123电路接法对吗?

楼主(2009-05-05):
(无正文)

网友A:
“A端输入有变化的脉冲信号”?你不是接电源了吗?

楼主:
是B端,说错了

CLR需要接吗?

楼主:
哪位大侠帮看看为什么没信号呢?

网友A:
CLR不能悬空

要接触发信号

楼主:
awey你好,你是说CLR与B端都接触发信号吗?

网友B:
B相当于一个开始,CLR相当于一个结束,

CLR肯定要接的,否则只有开始没有结束,Q肯定就一直不变啊。

楼主:
我把CLR与B端链接到了一起

可是输出依旧不变。在没加输入信号前输出是0电平,在B端加入输入信号后依旧是零电平,丝毫没有变化的迹象,不知为什么?哎连个74系列器件输入输出都搞不定,郁闷!

楼主:
我从新看了资料,是不是接错了呢?

如果用上升沿触发,那么A端接低电平,CLR端接高电平,由于我没有示波器,也看不出变化,请问分析的对吗?

网友C:
上面的图,clr接VCC就OK了

楼主:
谢谢,btiger2000

A端好像还应接低电平

网友D:
接法错误

请看74123 datasheet第一页:
如果选择用B触发,则A必须是低电平,否则那个与门就被高电平的A经非门后的低电平锁死了, 这也是为什么你B和CLR无论怎么样, 输出都没有触发.
正确状态: A为低, CLR为高 用B的上升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