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反馈与放大

楼主(2009-05-05):
下列两图,是不是放大与反馈的区别?具体放大与反馈是怎么分别的,还有反馈系数怎么得到,谢谢!

网友A:
两图仅差一个电阻

该电阻为平衡输入电流用。如果不考虑这个电流,两个图没有区别,都是反相放大器。

网友B:
看运放的内部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C:
3楼说的对

网友D:
那个电阻是克服失调电流Iof误差用

这个电阻尽量等于上面两电阻并联值.

楼主:
那如果要做反馈电路呢

那如果要做反馈电路呢,怎么样的

网友E:
不是“克服失调电流Iof误差用”,是平衡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F:
8楼说的有道理

想问一下,加与不加那个电阻会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G:
加了以后,输入为0时,输出更接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