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开关电路为什么会出现尖峰呢?

楼主(2009-05-13):
电路仿真后在下降沿处出现了尖峰,但是实际用示波器测的却是在上升沿处出现尖峰。请问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仿真波形图。

PS:电路输出取自三极管的E极

楼主:
借此楼再问一个问题。

对于晶体管共射极的电路,一般来说,为了加快速度,我们会在与基极串接的电阻上并接一个加速电容。
我一直都不明白这个电容是如何使输出响应加快的。
我知道这个电容能在输入的沿上提供一旁路功能。
我的疑惑在这:
晶体管饱和时,集电结正偏,集电结收集能力减弱,所以基区积累了大量的电子,当基区电平突然拉低时,如果是没加旁路电容的话,基极不能从基区立刻取出电子,所以导致了延时。我觉得当基区突然拉低时,电子并不是基极取出,而应该是从集电极取出,因为基极只有电平接高的话,才能在电场的作用下吸引出电子,所以这个时候基区的电流至少不会增大。
请问在输入电平变化时,三极管中的载流子具体是怎么变化的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回1楼

这个尖峰是电路中分布参数引起的,例如导线间的分布电容,导线本身的电感等等。实际电路的分布参数与仿真的分布参数不可能相同,所以结果也不同。甚至你搭的两个电路,元器件位置不同,结果也不会相同。画电路板时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频率较高时。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回答。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比如说通过相位补偿什么的?

网友B:
数字信号可以不用理会它

实际电路很可能是示波器表笔电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