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制作LC滤波器用的是什么样的基板?

楼主(2009-05-13):
在书上看到是一种一面是整块铜皮的基板,另一面用的是铜带贴上去。
请教一下基板和铜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我要去买,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问~,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查了下资料,主要是有铝材料和环氧树脂的,有人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B:
你用LC做的话,用FR4板材足够了,要注意做得紧凑,接地过孔的处理要好,越是高频越能看出这些细节的影响。做到微带线的话,可以用四氟乙烯板材,不过比FR4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