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实在想不明白,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9-05-13):
如电路图,怎么在Vin,Control电压都为零的情况下,输出竟然能达到上百毫伏,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急!!!

网友A:
输入失调电压被放大N倍输出

N=Ra3/(R1 || RQa2)
RQa2=沟道电阻

网友B:
静态电流所致

因为QA1,QA2的静态电流所致,这样经过UB放大一下,就是几百mv了。

网友A:
楼上:QA1/2在这里只是表现为沟道电阻

网友C:
是不是有那个QA1漏电流产生了压差放大才有了几百毫伏的?

网友D:
主要原因还是运放的失调电压。

两管的沟道电阻差异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