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光耦的问题

楼主(2009-05-13):
(无正文)

网友A:
看datasheet

上面一般都有漏电流这项。

楼主:
不是电流

我是想知道那两脚之间的电阻

网友B:
不能用电阻来描述

通常的是饱和压降

楼主:
这样...

那可以作为一个12V风扇的开关么?

网友C:
看有没有on resistance这个参数

网友D:
普通光耦的过电流能力有限,估计你无法用它来实现

何不考虑MOS管来做开关

楼主:
是啊

现就打算用MOS管做了,用IRF3205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