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输入信号收到其他信号影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14):
(无正文)

网友A:
接地不好

接地不好,易干扰。

楼主:
哪里接地不好呢?

网友B:
串扰吧

有可能是电源串扰吧,其它设备有频率比较高的信号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网友C:
可能是探头的问题

可能是探头的问题,你换一根试试

网友D:
遇到过地线断裂的情况

遇到过地线断裂的情况

网友E:
可能接地不好导致工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