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想用其中一个运放产生正负5伏电压~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9-05-14):
晕 刚刚那个没发图片  按错了

小弟想用单片机控制P27口 写低或者高 经过运放 产生正负5伏电压  但是最后测得才1.28伏 不知道为何 麻烦各位看下 是电阻大小不合适,还是接法有问题~

网友A:
直接用两个三极管开关

网友B:
LM358当比较器使就可以了嘛~

网友C:
电源才正负5V,而且P27口高电平能达到5V吗?

网友D:
单片机I/O输出阻抗不是低阻。

你可以测量下p27点的电压

楼主:
测得P27口电压是3.2V 那电源正负5V不够大么?

网友E:
re

Vin+ = Vin- =1.2 V  加点误差 =1.28
我有点怀疑你测的不是运放输出端电压 而是Vin-
为什么我看到那个反馈电阻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