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这功能,求解

楼主(2009-05-14):
一输入电压v=kx+b;(k,b常量),成此线性关系
要求一电路能调节k,b改变此线性关系,不过输出还是线性。要求线性精度好!
k,b能单独调节吗?求解。谢谢

网友A:
第一感觉

两运放:放大(k)+加法器(b)

楼主:
b很小呢?

b很小呢?

网友A:
回3楼

小到不能做时,就可以忽略了!

精度取决于电路的整个器件的选择.

楼主:
例如

例如我对一线性传感器输出的模拟线性电压处理(0~5v),要本别对他的线性斜率和电压线平行移动呢?

网友B:
参考仪表运放电路

仪表运放电路,简直和你的要求一模一样.

网友C:
调节k、b,“手”动还是“电”动?

如果要电信号控制k,就需要乘**能(模拟乘法器,包括线性的 VGA)
但模拟乘法器不是个好东西,应尽量避免

楼主:
zjp8683463

能给个具体的吗?谢谢

网友B:
参考AD620

电动也不一定要模拟乘法,数字电位器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