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9-05-14):
小弟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芯片无法正常工作,于是在用示波器或万用表点着芯片输出脚进行测量时,打开电源发现芯片能正常工作了,把表笔拿掉后,开电源发现故障依旧。 请求大虾帮助

网友A:
同感

我也遇到过类似现象,问题也没有具体找到,好像是电路的地没有接好。

网友B:
同意楼上

90%的可能是这个~

楼主:
肯定不是虚焊的原因~

肯定不是虚焊的原因~地也没问题~ 是不是和负载有关系?

网友C:
和你的具体电路有关

是不是振荡了?
表笔改变了振荡条件

网友D:
上电路图

这样才方便定位问题

网友E:
表笔按上后

分布电容增加,等效电阻也有变化,原来振荡的可能停振,原来不振荡的可能产生振荡。

网友F:
什么芯片呀

什么芯片呀  得说个方向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