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为什么我搭的比例电路和理论不符合?

楼主(2009-05-15):
如下图,Vin是传感器信号经过跟随器后的电压输入(0-5V)。我原意思是打算按比例调整该电压,输出Vout,但实际我测量的时候,输入Vin = 1.2V时发现管脚6的电压并不等于管脚5的0电压,基本上有个几百毫伏。并且输出Vout总是很小。怎么回事呢?

网友A:
5脚是不是要对地加个电阻~?

网友B:
6脚电压等于5电压,所以0v,5脚对地接10k电阻

网友C:
信号要从5脚输入。

图中Vin端接地。

楼主:
awey:信号要从5脚输入?不可以设计成反比例电路么?

是因为反向输入时输入阻抗太小的缘故?我5脚加一个10K电阻再试试。

网友C:
你输入的正压,按你的电路出来的是负电压

但你的运放是单电源,不可能出负电压的。

网友D:
之前有个学生跟我说,搭个同相11倍的放大,怎么都不输出110

网友C:
7楼,我就试过5V供电,运放输出几千V的

不过用的是仿真软件,哈哈..

楼主:
惭愧,多谢awey,程疗匠人 两位指点。

网友E:
re

经过多次实验,终于用一节普通5号电池
放大44倍后,可以供电饭煲烧1个月的饭!
哈哈

楼主:
自己接线有误,不好意思

自己接线有误,不好意思

楼主:
有个问题是,我是想按比例缩小输入电压

这样搭接只能放大,我想把0-5V的电压输入变成0-3V的输出。

网友F:
re

应该不是饱和的问题,
会不会是运放坏了,或者6脚与地短路了,,

楼主:
接成反比例,然后在正端加入直流偏置应该可以吧。

网友G:
只要是单电源问题

网友H:
你想按比例缩小输入电压?

就就在5脚对地再接一个分压的电阻就行了,呵呵

网友I:
tlc2272是要双电源的!

网友J:
普通OP当单电源OP用,肯定有问题

普通OP要用单电源用,必须提高输入端的电位,一般为电源的1/2,如用单电源OP,输出可能要近0,及VCC,最好用轨到轨的OP.

网友K:
直接电阻分压 就OK 了

同上

网友L:
电源接负的就OK了

电源接负5伏,正输入端还是接地就可以了。
和电阻分压还是不一样的,首先驱动能力上要强一些,其次输入阻抗也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