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问题,模拟高手请进

楼主(2009-05-20):
A点:100KHz方波,脉宽=49%,伏值=10Vpp,有效值为4.899V,长时间测试这4个参数不变化
B点:停机2小时后再上电之后的30分钟左右总是有15-30个mV的漂移才能稳定,这是为什么?想了4天也想不明白。
R,L,C,用热风枪从20度加热到90度,A点不变,B点仅变化3个mV,排除温度的影响。

各位神仙,救命啊!

网友A:
我算你的Q值不到3

我算你的Q值不到3

楼主:
你说的意思是Q值大了就不漂了,还是想不明白。

网友B:
Q

   上面那个R太大,就是电源内阻太大,当然容易漂,调小点试试

网友C:
在R上并上一个330pF的电容

在R上并上一个330pF的电容

楼主:
傻了都

并上电容,电阻改小一半还是一样的,傻了。。。

网友D:
lc并以电阻

lc之间并一电阻,或在l上串一电阻

楼主:
问题解决

布线问题,布线分布电容太大,可能还有转换开关(这个电路图没画出来)也有分布电容,把三个元件用线连到电路板之外,所有的问题解决。谢各位!

网友E(2009-07-30):
(5-vb)/2k=Id+vb/3k,
va/2k=(5-va)/3k+Id,
两式相减,消除Id,
5/2K-(vb+va)/2k=(vb+va)/3k-5/3k
=>
25/6=5*(vb+va)/6
=>
vb+va=5

vb-va=vs(vs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有些人误认为1N4148的导通电压为1V,其实是他没看懂DATASHEET)
va=(5-vs)/2

网友F:
没看到图,分析应该是PCB的原因,比如PCB材料湿度的变化、引起的微弱漏电、

网友G:
图片呢,不会是别人问题已解决自己又删除了吧。

网友H:
请楼主说明图哪儿去了。

网友I:
准确答案

1,开机LC初始冲击
2,LC回路电阻极小,无法快速衰减

方法:在电容对地,或电感对地串一很小电阻,如0.1欧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不可能吧
什么电路这么牛啊 半小时后还没阻尼完?

网友F:
估计楼主的问题还会存在
等最后答案。。。

网友I:
还有一种可能:

100KHZ没稳定,在谐振点附近,由于LC并联阻抗与频率的曲线比较尖锐, 阻抗变化较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嗯 这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