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作为电源开关,这样用可以吗?

楼主(2009-05-20):
MOS管作为电源开关,控制给集成电路供电。漏极接电源,源极接到负载的VDD,通过栅极来控制。这样应用可以吗?
好像一般的应用是电源先接到负载的VDD,负载(我这儿的负载是集成电路)的低再接到MOS管的漏极,MOS管的源极接地。当然还是通过栅极加电压来控制。
还有应该在栅极和源极间加多大的电压MOS管材完全导通?导通时的漏-源极间压降多大?

网友A:
用P-MOS管

网友B:
你那样做 驱动电压会很大~

为什么不能把负载接到漏级上面呢

网友C:
给你个好用的

负载为2欧,当G为低电平时,负载电流2.5A左右,S-D仅不到200mV,够你用的了吧,这种管子便宜又好用,而且兼容的管有很多,网上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