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振荡的建立和振幅的稳定?

楼主(2009-05-23):
振幅特性的斜率体现了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 当Vi较小时, 放大电路的
振幅特性基本上是线性的, 但当Vi较大时, 由于"放大管进入非线性工作状态
"
, 放大倍数下降, 振幅特性就要发生弯曲.

请问, 这里"放大管进入非线性工作状态", 对三极管而言, 是否进入"饱和区"
"截止区"?

网友A:
进入饱和区

楼主:
自顶一下吧

自顶一下吧

网友B:
饱和区就不叫进入线性状态了。

网友C:
进入饱和区很不好

费电,而且对振荡回路是重负载。
尽量让管子进入截止区。

楼主:
搞不懂

难道没人知道

网友D:
re LZ:有可能进入“饱和区”或“截止区”

但不管进入上述任何一个区都已经进入到了非线性区。由于这些非线性区都有对增益的抑制效应,因此放大器的增益将向下拐(也就是你所说的发生弯曲),直至为1。这时,振荡信号不再增大而达到平衡。

网友E(2009-06-22):
设计的时候应该将静态设置得接近截止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