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运放电路的输出为何会出现抖动?

楼主(2009-05-30):
这个电路将一个1mV-10mV Vp-p的正弦信号放大1000倍,然后将其输入比较器,转换成方波,从而测量其频率。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器的输出在电平变化的时刻会出现抖动。也就是有多次电平变化。这样的话,我的频率测量就会出现很大的误差。(多次沿输入到单片机引起多次中断)。
请问问题出在哪儿呢?谢谢大家了

楼主:
另外一点:实际中TL431的阴极并没有接地

本来以为是TL431的问题,所以将其短接测了下,但效果并不明显。

网友A:
TL431看不懂,只是觉得其中有一半电路是多余的

网友B:
要实现你的功能。。。你这个电路“过于复杂”了

你这个电路。实在太“复杂”了
正弦信号放大1000倍,后面可以接一个滞回比较器,除非滤波做的非常好,信号非常稳定,否则一定要用滞回比较器。变成正负12V的方波,再把正负12V处理成单片机能接受的5V或者3.3V 和 0,即可。

下图是我的处理方法其中R17左边是比较器正负电压输入,点18是单片机逻辑电平输出,我这里用的是3.3V逻辑高电平。电阻阻值你根据需要选。

网友B:
忘发图片了。

网友B:
放大1000倍,又几乎不滤波

一级,最多两级放大器即可,后面一级比较器(滞回),再+上我的电路

哇卡卡 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这个电路在放大1000倍的同时,还得保证400K的带宽

所以用了四级。另外一方面,第一级的1n的电容是为了提升高频特性加入的。
C1是为了隔掉直流(因为信号中还有直流)。
现在问题是:
1、由于信号非常微弱,所以叠加的噪声非常大,有什么方法可去除吗?(我想用差动放大,但是信号却是从信号发生器引出的,此时似乎差放没有作用了吧)
2、电路想用单电源供电,考虑到带宽和放大倍数的要求,我打算采用四级的结构。不打算用交流耦合电容。另外一方面,我的思路是根据输入输出的关系确定每一级的电路结构,比如说:输入1mV时,输出3.010V,输入-1mV时,输出2.09V,由此列出输入输出方程,从而确定电路结构。但这样多级的时候却出现电阻不匹配的时导致偏置的问题。
请问大家针对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可能问题比较啰嗦,希望大家能耐心看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RE

1:信号频率多少?噪声频率多少?确定这些 放大电路上顺便加有源滤波器把

2:你放大电路上也已经是双电源了啊?

俺也是新手,但是感觉对于测频的应用,问题应该没这么复杂...不敢妄言

网友C:
放大后面加一个跟随器看看行不行

有可能是 最后一级的驱动能力不够 大电流时候电压掉下来了
导致你的多次触发
当然只是猜测 ,另外如果是单电源供电 可以考虑第一级同相输入 ,后面几级反向输入,偏执电压容易调节

网友D:
加大R16

也就是加大Hyste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