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2mΩ电阻

楼主(2009-05-31):
2mΩ的取样电阻,测它工作在80A时的发热温度,有谁能想出好的测试方法来吗?

网友A:
这种测试,原来就应该有规范

谁生产可以工谁

楼主:
说来郁闷

根工厂联系过,电流通过80A培时电阻温漂有多大,温度有多高,对阻值的精度影响是多大,工作销售助理一个说法,销售经理一个说法,简直把人搞糊涂了才想要自己想办法测试的,其实我们的使用要求就是通过电流在80A时,电阻的精度不要超出正负1%,iC921知不知道有做大功率精密检测电阻的厂家,想另找一家算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大功率排阻(±0.1%)

网友C:
这个还要跟你的散热条件、环境温度有关的啊。

网友D:
1楼要求太无理……3楼才说实际要求。

测电阻还是比较好办的,两端电压一量,除以电流就得到了。至于温度,就不用管太多了,按最坏情况考虑,找个塑料壳什么的封起来(模拟空气不流通的情况)……

以上是条件简陋的测试手段

楼主:
to charlie190:

大功率排阻?有提供一下有生产这种电阻的厂家吗?

网友E:
该电阻热阻多少?

根据P和热阻, 知道温升, 就知道电阻的最大温飘, 便可判断是否符合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
高精度的贵啊

买了2个0.01%的50欧姆采样电阻,花了300个大洋。心痛哟

网友F:
多个并联

多个并联误差回减小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通80A,加点温计测试?

楼主:
直接通80A

有这样的测试仪器吗?

网友H(2009-09-21):
焦耳定律?

网友I:
没电桥这类仪器吗?80A电流输出直接测嘛好了!

网友H:
:'( 我也心痛,早知道2个0.01的可以赚300个大洋我就卖了,可以收好多个300哦!以前都是送的,:'(
哈哈,GG你被敲了!有精密电阻的需要还得找俺,知道不?有现样送你,没现样顶多也就收你几十块。

网友J:
呵呵,LS,被人买花了那么多钱不代表你能卖那么多钱哦~

网友H:
就是说他被别人敲了嘛,我卖也就按照正规行情价给了,我是儒商

网友K:
80A电流使用电阻测?电阻发出来的热可以烧水了吧。
建议使用专业电流传感器方案---非接触测量,0.4%精度。价格估计没你的电阻贵,且不需要考虑发热散热问题。
可参考:www.clent.com.cn

网友L:
50欧,80A
功率得多大啊:o

网友H:
18楼:

你说的传感器多少钱我不知道,也不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楼主买的电阻已经贵出合理价格N多倍,就算买的话也就几块钱一个,而两个我们是免费送的。
    至于工程愿意选择哪种方案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负责提供我能提供的尽可能详细周到的服务。

网友H:
刚才想到一个问题,50欧姆80A,这个电阻的功率得多大?难怪这么贵了。呵呵,如果18楼说的传感器比这个便宜,方案真能够代替的话,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