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选什么电源芯片比较好呢?

楼主(2009-05-31):
我要开发一个项目,电源输入电压12VDC 要求输出5VDC,最大电流有150ma,我本来想用spx1117 三端稳压器件,这是个低压差器件,输入电压这么高,损耗的功率会不会很大,芯片也比较容易发烫吧?

本来也考虑过用LM2576开关电源芯片,这样芯片就不会发烫了,但是两个大电容所占的体积太大了,我的板子面积本身就比较小的。

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吗?能使电源芯片正常工作,所占的面积也不大呢?

网友A:
贴片电容不行吗??

网友B:
看你使用的重点是什么。

1117最高可以到12V,1A,但是静态电流大。

用holtek的7550最高可以到24V,0.15A,静态电流小。

LDO都效率不高,但周边元件少,工作简单。
DC/DC就有你所说的问题,但是效率些高。

网友C:
不考虑效率的话直接用贴片的7805

PCB做大焊盘散热

网友D:
可以换一些开关频率比较高的芯片

这样电感和电容都会小很多

网友E:
用蚂蚁的DC—DC模块啊

体积小,效率高,还价格便宜
还啥都不用接,直接替换到三端稳压的位置即可

网友F:
用MC34063电路成本很低

网友G:
电流这么小 你不用考虑热的问题!

虽然有压差
可你电流很小的啊
用个78系列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