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本问题:RC回路,三角波

楼主(2009-03-21):
请教各位一个基本问题。
如图所示RC回路,输入为三角波。电容为2微法,电阻R2为10兆(视为开路)。

1、为什么刚开始,输入为-1时,输出为0,这样电容电压不是突变了吗?
2、若R2视为开路,输出与输入不是应该相同吗?为什么仿真结果会有1V的直流之差。
   (我看了输出的频谱,比输入多了0频的1V)

我用1KHz正弦波试过,输入、输出完全相同,说明不是电容上有初始电压。

楼主:
原理图是这个

原理图是这个

网友A:
:

1,参考点不一样,波形并没变化。
2,V3 有 DC 分量,长时间观察,使 C 充满,波形会合在一起。

网友B:
仿真软件害人

楼主:
...

原理图中Vi和Vout都是以地为参考点。
后来我用从0开始的三角波仿真,所有的电压都从0开始了。
也不知道Pspice怎么弄的。

后来波形的确会重合。我重新看了电路课本,RC回路输入正弦波,开始会有暂态成分。
哎,平时学理论只关心阶跃信号,对正弦波等没有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