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电源运放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22):
图中所示的电路不能工作,但是把C1电容去掉后,就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呢,C1不是可以隔直通交的作用的吗?
如果我想交流耦合的话同相放大器是不是不可以呢?/?

还有个问题LM358运放的输入电流比较大,串了个1K电阻上的压降有20mV左右,这样有20uA的电流流进运放,正常吗?运放不是处于虚短状态的吗?

楼主:
图这个参数正确的

此电路放大倍数为5,直流偏置1.75V左右

网友A:
V3应该是2.5V吧.

网友B:
图不对

图中直流偏置可不是1.75V啊!如果电容左边输入直流,那么运放正向端电压是5V啊!当然不正常了

网友C:
还1.75V?明明是5V。

楼主:
C1去掉就是1.75V,为什么

网友D:
R3的下面应该串入一个隔直流的电容

V3改为2.5V,R3下面要串入隔直流电容。否则,直流偏压也会被放大。

“C1去掉就是1.75V,为什么”
C1去掉,信号源的直流内阻会使直流偏置状况发生改变。

楼主:
C1加上为什么正弦信号输不进去了啊

电容C1好像一直都是5V,放电放不掉

网友D:
C1加上后不是正弦信号输不进去,而是运放工作点进入死区了

C1上当然一直有电压,V3是5V它就是5V,V3改为2.5V它就是2.5V。为什么要放掉呢?
照我说的修改试试吧。

网友E:
楼上的兄弟们!

楼主,你拿一个2.5V(比如TL431)的基准,然后R3接地的一端和R2接V3这一端接到这个2.5V的基准上,就可以工作了。LM358不是轨到轨运放,你的同相端输入5V,都到正电源轨了,它内部的三极管都饱和了。还怎么工作?

网友F(2009-05-24):
请教tuwen:

“V3改为2.5V,R3下面要串入隔直流电容。否则,直流偏压也会被放大。

为什么要在R3下面加一隔直电容呢?
在交流的时候,直流电压看成短路,应该不会被放大吧?

网友G:
楼上的

"在交流的时候,直流电压看成短路,应该不会被放大吧?"你的直流信号有隔掉掉吗?

网友H:
你这个就是同相加法电路么
你信号的输入频率是多少?
你的C1电容100nf,你算算阻抗是多少? 可以把C1取小些看看
另外的V3是5V ,都电源电压了,肯定有问题了,前面已经说了不是Rail-Rail

网友F:
To surperchen: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问题。
我这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下面的电路与输出是我从<<Op_Amps for everyone>>这本书上截取来的,请您帮忙看一下:

网友F:
第二张图:

为什么直流信号也像交流一般,被直接放大呢?

网友I:
中心点(直流)应该在VCC/2(因为输入端二分压),上式有误

网友J:
你的电路我怎么看都是有问题!

RT。。。。
将R1连到4与地看看!

网友K:
貌似你给出的参考电路

和你自己画的电路不一样啊!
同相端没有分压,直接5V输入。

网友L:
需要计算一下

首先不是5倍放大,是6.1.
另外V3肯定错了, 之所以C1拿掉偏执是1.75,那是因为输入源电阻参与了分压.
正相这样接是高通啊,加大C1试试
这个电路问题多多

网友M:
PIN3接1人几十K的下位电阻看看。

网友N:
电路设计错误

单电源运放的输入直流电压应该为1/2电源电压才对,你的电路运放第三脚电压应该是2.5V才对。

网友O:
就是嘛,人家参考图是两个电阻分压的,你都直接上拉了

网友P(2012-10-04):
运放真是有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