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ad7656?转换结果 V1 V2 采样差

楼主(2009-03-23):
把所有六路都接地  采样结果时不时出现 几十的数 不知怎么回事 其他几路没问题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去藕电容加大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晕,气死我了!

我买的那个7327看来不是8通道同步采样的!
TMD,当时就有点心存疑虑!资料上还没找到有关是否同步的说明,看来这大公司也知道忽悠...

是不是就近接地的?有没有较大的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