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3-23):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1. 这个电路形式的功能是用于激励无极放电灯的一部分电路
2. 输入端为频率16M,峰峰值为12V的波形
3. 接入端是一个线圈,匝数比为1:10

问题:
1. 该线圈像是一个自耦变压器,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线圈输出端为8M4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升压的呀?怎么变降压了?

2. 能否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原理?及电阻电容值选取的理由

网友A:
没接触过无极放电灯

猜测一下:
线圈开始升压,让无极灯起辉工作,一旦起辉后,灯两端的电压降低(负阻器件),线圈此时等效于镇流器,限制灯的电流。

楼主:
还有人懂这方面的知识么?

呵呵 谢谢2楼的解释
还有没有其他人懂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