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DC-DC噪声的问题

楼主(2009-03-23):
测试SP6641 3.3V升5V后发现:
1.DCDC后接电阻负载电流100mA,电压波纹很小100mV;
但是:
2.DCDC后接运放电路,电流也不大就20mA左右,电源输出波纹就比较大.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忘各位高手解答奇怪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具体能不能上个图?

楼主:
图现在没有,大概描述下

用4148时,波纹在0.5V-1V左右,而且是脉冲类型的,用5819时就都解决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不知道

不过大家多用5819或5822,好像是因为4148允许电流太小还是恢复时间太大。

网友C:
4148电流小,正向压降大

没图,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