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些RC滤波器设计的资料

楼主(2009-04-02):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低通滤波器,用于滤除DAC输出信号的高频成分,同时把DAC输出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以供后续电路使用。
要求用RC滤波器,无源或有源都行。
-3dB带宽在100MHz附近,阶数最好是3~4阶。(阶数少了过渡带太缓,阶数高了实现更困难)

google搜出来的多数是LC滤波器的资料。不知谁能提供一些RC滤波器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能否提示

什么 DAC 这么快??

网友B:
用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

楼主:
怎么设计巴特沃斯滤波器?

DAC是别人设计的电路(芯片内),采用时钟频率大概250MHz左右。

我找了一些巴特沃斯滤波器的介绍,但主要都是数学上的描述,很难找到电路设计方面的资料。
从过渡带特性来看,切比雪夫滤波器和椭圆滤波器更好。但同样也是很难找到电路设计方面的资料。

网友C:
你说的是芯片内部实现LPF,还是芯片外部实现LPF

你说的是芯片内部实现LPF,还是芯片外部实现LPF
应该是芯片内部吧

是视频上用的DAC吗?

先转化为电压再滤波,250MSPS,RC滤波会影响DAC响应速度的

网友D:
巴特沃斯

巴特沃斯还是可以,用运动做,比较方便,上传图片怎么不行?
上网上应该很容易找到应用图纸

网友E:
FilterLab2.0 自己下载去

楼主:
有源滤波器对运放的要求很高吧?

是芯片内部的滤波器。
不管是RC滤波还是其它形式的滤波,只要带宽足够,对DAC响应速度应该影响不大吧。(个人观点,不知是否正确)

我刚下了一个FilterLab2.0,不过它只有有源滤波,而且都是电压->电压的转换。
我猜:对于100MHz带宽的滤波器,且要求滤除的频率最少到300MHz,运放的带宽要求应该很高吧,会不会要求GBW超过1GHz?这样的运放可能很难实现。(不知道谁有把有源滤波器特性转换为运放特性要求的资料?)